多协议摇控器

楼主(2024-11-07):
主要飞飞小机,伟力110 驰远100 地平线McPX 华科尔或一地四通道的小直升机,肯求懂得的模友给推荐一款多协议的摇控器用!谢了

网友:
D7E,一直用,不过现在应该不还找了,某鱼找找吧。这个要加4和一高频头。

网友:
或者找多协议遥控应该也可以,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
d7e再加一个24L01+的高频头就可以飞你讲的飞机了,100元出头,不过要自己动手,软硬件都要搞,新手还是算了

网友:
我有一个要出的,4合1高频头,华科尔D10改装的图传一体遥控器我有一个要出的,4合1高频头,华科尔D10改装的图传一体遥控器

现在挂在海鲜市场了 :FPV图传一体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