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40A改自动走刀的曲折过程

楼主(2024-11-08):
原来的7016小钻铣用555直流减速电机改过一套自动走刀,因为没有合适的电磁离合器还特意绞尽脑汁设计了皮带松紧的方案。

这台ZX-40A的X轴行程更长,摇起来胳膊酸,且为了飞平面时更光洁,决定改一套自动走刀。听说步进电机能无需离合随时手摇,遂下单买了一套:42步进电机0.55N(受限于空间不能用更大的)、TB6600驱动器(价格便宜但有电流声)、控制器(没有过多产品可选)、开关电源(后来发现买的冒牌货)、同步带同步轮一套。
此前没有任何接触过步进电机,看着手里的一大套东西,只能摸索着接线,好在不难,一次成功。
控制器正反转控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钮点按,按一下给一个脉冲,要想电机一直转需要按着不撒手才行。另外一种方式是调速旋钮按下去可以电机一直转,需要反转时需要再按一下。进过测试初始是正转还是反转没法控制。拆开电路板测量后发现第一种按钮方式可以给他接出三根线用一个钮子开关来实现一直正转和反转。

用角铁和铝板给电机、控制器、纽子开关做了固定座。

还用透明亚克力做了一个盖板,最终成品如图。

开关电源和驱动器放在底柜里。

楼主:
再来说说其中曲折。
装好后开机正常,但一旦启动钻铣床主轴(220市电通过变频器输出3相380给主轴电机供电)步进电机在没做任何操作的情况下自己启动,且正转反转随时切换,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电磁干扰?连夜请教卖我变频器的哥们,他说我用的开关电源是冒牌货,经过抖音科普发现果真如此,连夜从咸鱼上同城买了一个正品的明纬,回来一试,涛声依旧。第二天让夫人从公司(公司做设备的,采购的都是好东西)拿回来一个绝对正品的明维电源,测试依然故障如旧。后来经过对比,我买的第二个明维也是正品。卖我变频器的哥们建议调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降低电磁干扰,无奈不敢乱动变频器,地下室信号很差也无法开视频请人指导。中间一个小插曲:拆下电机的三根动力线,想着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压,万用表的负极表针刚一接触电缆时步进电机就开始无规律乱转,此时正极表针还没接触到第二根电缆。第二天各种查资料,有说加滤波器的,有说加磁环的,有说加屏蔽套管的,还有说给设备烧香磕头的,哈哈哈。下班后钻进地下室,这次把变频器、开关电源的所有信号线和电源线拉开距离,实在拉不开的尽量不让它平行而是90度交叉,同时把开关电源的外壳接地,再次开机测试,哈哈,故障排除了。

网友:
我买了电磁离合器  感觉不好用  后来直接用57步进直联

网友A:
变频器要和电机保持一定的距离,可有很多人把变频器安装在钻铣床机头上,看着美观方便操作,其不知变频器有感应电流,我的变频器所带的设备,全部做接地处理,不然用电笔测钻铣床外壳都带电,电压还不低。

楼主(2024-12-25):
引用 楼主:
再来说说其中曲折。
装好后开机正常,但一旦启动钻铣床主轴(220市电通过变频器输出3相380给主轴电机供电 ...

完工的样子。

网友:
做的非常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要和电机保持一定的距离,可有很多人把变频器安装在钻铣床机头上,看着美观方便操作,其不知变频器有 ...

对的,变频器一定要接地线,说明书上有写

网友B:
改的很好啊,很实用,外观也挺漂亮的。

楼主(2025-03-06):
引用 网友B:
改的很好啊,很实用,外观也挺漂亮的。

多谢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