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地面站通道没反应 飞控不认接收

楼主(2024-11-12):
TMOTOR F7 Pro飞控
固件重刷了 没用 ELRS的固件
线TX接RX RX接TX 红线接5V 黑接地
elrs2.4G接收 控是V16MAX开源控
串口选的肯定没错 因为之前还能飞
控里可以看见接收的回传信息 信号都显示了 说明已经连上了
实在想不出原因了 为啥呢?有遇到此等情况的兄弟吗?

网友A:
控里新建一个模型试下,还不行就飞控上把接受换个串口试下,还不行就把TX接TX,RX接RX,有可能你看错信号线了,接反反而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