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钻铣床可以车小件?可以!😄

楼主(2024-11-13):
淘了个小车刀,试车了10毫米的号钢,上1mm量,XY轴锁定,基本平稳.实验证明,可以车些非精密小件,大件没有料,没有实验!

网友A:
我原来没有车床的时候,都是用钻铣床当车床用。我是把钻铣头打横,利用锥柄法兰盘上小卡盘,工件台上搞了一个简易的走刀装置,和尾架,也用了两三年。因为不能车螺纹,后来买了一个旧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没有车床的时候,都是用钻铣床当车床用。我是把钻铣头打横,利用锥柄法兰盘上小卡盘,工件台上搞了一 ...

把机头单独拿下来吗?这方法真没想过!!!O(∩_∩)O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机头单独拿下来吗?这方法真没想过!!!O(∩_∩)O哈哈~

我没有把钻铣头拿下来。我的钻铣床主轴是可以转动的,只要从垂直转动成水平就可以当车床用了(当然还要加点装置)

网友:
车,钻,铣本来就是一家,所有功能都可以通用,特长不一样而已,有个整合了三个特长的机床叫变形金刚!

网友:
铣床加卡盘就是一个车床,就是角度有点别扭,能旋转90度更好

网友:
短件可以,长件没有尾顶,做出来很粗糙

网友(2024-12-17):
我10几年前干过的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