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小雕铣机Y轴行程是底部X轴行程2倍合理吗?

楼主(2024-11-13):
现在弄了一个精灵机架,之前行程是2015,现在我想把行程改成3015,就是把Y轴重新去做一个,Y轴行程是底部X轴行程2倍合理吗?

网友A:
龙门没啥应该,立柱的话,1530更有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龙门没啥应该,立柱的话,1530更有戏

是立柱式的

网友B:
应该是把X轴加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把X轴加长吧!

就是在底座上面的那个轴,我也不清楚这个叫X还是Y,就是最终是上面的轴行程比底座的轴长2倍,就是比例感觉有点像下面这个图。

网友:
20是X。15是Y

网友C:
太长了悬挑会变形, 好像有网友说过25vlX变形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长了悬挑会变形, 好像有网友说过25vlX变形厉害

一般是多少比例合适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在底座上面的那个轴,我也不清楚这个叫X还是Y,就是最终是上面的轴行程比底座的轴长2倍,就是比例感 ...

这个小铣床多少钱?

网友:
立柱式要加长行程,只能是X轴,加多长都可以,前提是底座要重新做,无论是龙门还是立柱,行程和底座是互相配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铣床多少钱?

这个图片上是别人的,只是我参考他那个比例

网友:
X轴可以加长,Y轴不行,找线切割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