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有大佬知道怎么把画纸上的图纸搞成电子图纸吗

楼主(2024-11-14):
(无正文)

网友:
1、如果是将航模套材中附带的图纸转换为电子版的话,可以到文印店试试,一般会有扫描图纸的服务。
2、如果是将设计草图进一步精确绘图的话,我自己使用的是“Adobe Illustrator”这款软件。这是一款在平面设计领域用的比较多的软件,没有三维建模功能,如果是设计没有曲面结构的板机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最多扫描成为PDF或者图片,直接转换为CAD图纸目前是不可能的

网友:
看格式 矢量pdf格式的 按楼上的说的软件导出 图片或者是图片格式的pdf 就老老实实转图片做参考来重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