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fw200直升机主轴及其锁定方式改装

楼主(2024-11-15):
上面图片的就是我闸机之后的,下面是原装的。
好吧,原装的这个孔是个扁孔。炸机之后主轴就直接把这个孔钻圆了。这个塑料螺母8块钱一个。感觉每次炸机这个位置必然会滑。就像炸鸡大齿划掉一样。

所以我决定按照狼族m2的方式给他改装一下。
主轴采用侧边螺丝和底面螺丝两个螺丝进行锁定。

这种锁定方式力量很大。不使用塑料件。
有一点需要注意。修改之后,主轴的长度需要剪短一些,大概3-5mm。这个需要根据0油门时的位置确定。否则0油门的时候可能会很大的负螺距,最大油门的时候也没有正螺距。

网友A:
这个塑料件本身就是泄力用的,固定死会不会导致其它地方坏了,其它地方配件都比这个贵

楼主:
看看朗宇m2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塑料件本身就是泄力用的,固定死会不会导致其它地方坏了,其它地方配件都比这个贵

直驱的,没啥损失,我主要是惯性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