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单相电机的内部结构

楼主(2024-11-17):
这种电机有触点,不明白什么原理?有哪位给讲讲,感谢!

楼主:
2800转电机,以前的接触的都不带这两根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足单项电容电机,起动时电容和起动线圈工作,电机起动后,离心力使开关分离,断电。仔细听,能听到离心开关咔达电。双电容单项电机只断一个起动电容,而另一个运转电容十线圈工作。同样大小的电机,单电容370w,双电容的55Ow所以老电机单电容的多,而为了减少成本,现在双电容电机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足单项电容电机,起动时电容和起动线圈工作,电机起动后,离心力使开关分离,断电。仔细听,能听到离心 ...

原来是这样,我还纳闷这两根线是干啥的,还是您明白,不知道这电机能不能改成三相电机?把这两根线短接。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我还纳闷这两根线是干啥的,还是您明白,不知道这电机能不能改成三相电机?把这两根 ...

三相电机有三个相同的线圈。单项电机两个线圈,一个电阻大是接电容的,另一个电阻小是主线圈。三相电机加电容改单项可以,反之不行。

楼主:
感谢故都马的帮助解答,本想接变频器,看样子接不了,这电机转速太高,2800转,感觉用不到这么高的转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足单项电容电机,起动时电容和起动线圈工作,电机起动后,离心力使开关分离,断电。仔细听,能听到离心 ...

请问:单电容的电动机可不可以再加个电容来增加电机的功率呢?

网友:
这是离心开关,转速接近额定时,断开启动电容。

网友:
单相电容电机,不能改三相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单电容的电动机可不可以再加个电容来增加电机的功率呢?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