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做一个齿轮啮合、齿轮副中心距的测试工具,请教钻孔精度

楼主(2024-11-19):
请教:1.如何保证垂直钻孔?2.如何保证A孔与B孔垂直平行?3.如何保证AB长度与ab相等?现有工具:1.无精度小台钻。2.无精度小车床c0618A。3.组装的无精度小铣。

网上、某鱼上的图片,叫齿轮分规

以下三张图片是论坛大佬巧手观音的作品

开始下料,这样车出的垂直度勉强还可以。

两块铜板先用锡焊接在一起

车出很多铜屑,很浪费。

铜板厚8,宽60,高50,需要在A、B、a 、b处钻孔,孔径4,单位MM。

网友A:
人民币,一台三四百斤的钻铣床

网友:
你锡焊上了,车床也光刀了,然后用台钻,先钻后镗就行了。

网友B:
精度取决于量具,你用卷尺,只能精确到毫米,用光栅尺,可以精确到0.005,这是位置的精度,想提高位置精度,就需要在铣床上安装光栅尺。垂直度需要铣床主轴和台面有90度直角,如果铣床的主轴垂直度较差,也可以调工件与主轴的垂直度,百分表固定到主轴上,用百分表打工件的两个侧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取决于量具,你用卷尺,只能精确到毫米,用光栅尺,可以精确到0.005,这是位置的精度,想提高位置精度 ...

没有铣床,更谈不上光栅尺了,靠手搓精度控制在0.05有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铣床,更谈不上光栅尺了,靠手搓精度控制在0.05有难度

一般的画线打孔基本都够用

网友B:
别提精度,一提精度都是钱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提精度,一提精度都是钱哪

哈哈哈哈

楼主:
昨天晚上折腾了两三个小时,结果的误差0.5,废品了。现在孔径3,原先打算攻丝4,现在要继续校正扩孔到4,攻牙5。加工工艺和工具很重要,否则精度免谈。

网友B:
车铣不分家,好赖得配个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铣不分家,好赖得配个铣床

正在抢救和校正前几年组装的小铣床Z轴的垂直度

楼主:
把以前组装的小铣收拾一下,燕尾必竟不是斜塞铁的,行程大的时候就没有精度,没有精度就更容易断刀。

楼主:
分中棒是个好东西,发明分中棒的人是个天才,分中棒是2012年买的,一直不知道怎么用?也用不上。由于放置的时间太长了,这一次拿出来时分中棒的上下环粘在了一起,掰开的时候还怕掰坏了。没有光栅尺用分中棒配合游标卡尺,可以实现比较精准的钻孔,原先钻孔是3MM,补救的办法是扩孔到4MM,再扩孔到4.2,然后攻牙5MM。

用4MM铣刀扩孔。

楼主:
又干了几个小时,终于完成,精度在几个丝以内。

扩孔后同时攻牙,确保垂直度。

去毛刺,扩另一面的孔。

在几个弹簧夹之间来回换铣刀、麻花钻、丝锥。

用充电钻加套筒快速移动手板。

楼主:
把一个燕尾小滑台的滑动部分切成两半,目的是实现滑块在轨道里左右两边都可以调节,切出来的这一块的丝杆的孔如何精确钻孔?如何运用分中棒定坐标?

楼主:
分中棒与游标配合测量,继续钻孔,扩孔,攻丝,孔径5.2,攻6厘的牙,感觉不好攻,怕断锥,好象有人说加酱油,不知道是真假?

楼主:
去厨房偷一汤匙酱油当润滑油,攻丝时工件不粘丝锥,发明酱油当攻丝润滑油的人是个天才,不锈钢不好钻孔,还好钻孔比正常大0.2,不锈钢也不容易攻丝,特别是深孔攻丝真的害怕断丝锥,今天的活没有白干,比较精准的打孔,小丝杆很丝滑。

楼主:
钻不锈钢的钻头要磨快一点虚一点,M4钻3.4的孔不钻3.3的孔,怕不好攻牙。

楼主:
今天干的活失误了,大意了,看错游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厨房偷一汤匙酱油当润滑油,攻丝时工件不粘丝锥,发明酱油当攻丝润滑油的人是个天才,不锈钢不好钻孔,还 ...

一直以为攻丝用酱油是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