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伟力k110最便宜尾无刷

楼主(2024-11-19):
只要十几块尾无刷电机和电调搞定

网友A:
无刷加电调十几块?

网友B:
效果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加电调十几块?

嗯 电机12 电调好像是1块5一个 不过是在没有算邮费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不行啊

嗯 这个电调死区有点太大了 我试试把它占满看看飞起来咋样 不过这样的话就刚需电调定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电机12 电调好像是1块5一个 不过是在没有算邮费的情况下

成本确实很低哟。

网友:
要来个暴力3D看看锁尾效果,旋停的话716空心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