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问个关于双发电机的问题

楼主(2024-11-23):
问下大家,我想用双发
电机
装机,使用 副翼偏转,请问应该怎么接线呢,有什么应该注意的呢?

网友A:
电机的电调信号线并联注意同向旋转(也可反向对转,但是要配反向螺旋桨),副翼的舵机线也是并联但需要差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