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DIY之:自制一支小车床滚光刀

楼主(2024-11-23):
小车床车削加工的粗糙度一直是个痛点,想光一点的话比较难,都是需要砂纸抛一下,这样一来又可能失圆之类的。
为此我设计了一款车床滚光刀,试验了一下,效果貌似相当不错。
这个是10方的柄,工作原理很简单,一个比较好的轴承顶住一颗小滚珠,在工件表面压滚

把个小轴承安装在10*10的柄上,平时小珠不能掉出来就可以了。

工作的时候小珠不能碰到其它东西滚动要自如。

做好了,材料45#钢,先车一段外圆,不可拆下,保留同心度,如果太长需要上尾顶。我这个零件不用,比较粗短。

开始滚光,测试的时候加上机油,900转,0.03MM进刀,走刀速度每转0.5MM,大概滚了5个来回。

就是这样的效果了,貌似还可以,纸巾擦了一下,好亮好亮,摸上去滑溜溜的,感觉不输磨床哦,嘿嘿

感觉怎样?

网友:
感谢大佬学习了

网友A:
轴承的作用就是顶住小钢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的作用就是顶住小钢珠么?

是的

网友B:
你做的车刀还是一如既往的漂亮,看效果还不错,一般要求不高的应用也够用,比金刚石滚压刀性价比高多了。我就是用的你做的10方车刀1套,多少年了一直不错。就是切断刀不是很理想,当时你也说了,切断刀强度不太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的车刀还是一如既往的漂亮,看效果还不错,一般要求不高的应用也够用,比金刚石滚压刀性价比高多了。我 ...

感谢版主大佬鼓励!这么多年了我的小车刀一直都有不间断改进,
特别是切断刀,初代和现在的比起来确实问题是较多的,最主要就是热处理问题,
后来装备高频加热机并经过几年的验证之后,现在性能应该已经稳定了,
如果用来切圆形的工件刀片几乎不会损坏,我日常经常车淬火轴承钢和方形截面材料比较多,
感觉切断刀使用还是很依赖使用经验,就我来说新手时期切断刀不管白钢还是可换刀片式的都断得不行,
目前我常使用的1.4及2MM切断刀基本都已经使用超过3年未更换刀柄了,只需换刀片即可。

像现在这支滚光刀,还提供了3只备用轴承和滚珠,基本可以过渡到熟手了。

网友C:
这一滚直径会不会小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滚直径会不会小0.1MM?
因为超出了25MM量程,没有合适的外径千分尺,用的是三丰数显卡尺,京东买的,可以排除假货嫌疑。
是不是有点反直觉,我也不知道为啥是这样,尽量准确的测量了。粗糙面,31.22

滚光过的光洁面,也是31.22

网友D:
在工厂里见过类似滚花刀的滚齿轮换成轴承,直接滚压很光的,轴承面和轴面有一个小夹角,问用的师傅,说是轴承边角用油石修成弧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工厂里见过类似滚花刀的滚齿轮换成轴承,直接滚压很光的,轴承面和轴面有一个小夹角,问用的师傅,说是轴 ...

油石手工修整轴承边角的话需要很好的技术吧,但也增加了不确定性,所以我的办法是一套轴承+滚珠,如果磨损一起换就好,成本很低,性能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滚直径会不会小0.1MM?

我胡乱分析一下哈:微观上说,这颗滚珠在工件表面滚动,就像是人在泥泞的地上行走,想把泥浆踩到深处比较难(总体直径减少),
更多的可能性是往两边分开,这个过程把特别突出的尖锐处抹平,底洼处填平,

所以整体的直径不变,但是变得光洁平整了?
当然了这个结论只是猜的,数值没变化是真没想到,也许是车床大小头引起的,
可能要滚个24MM直径的,用外径千分尺测量,滚光前后都量一下才比较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胡乱分析一下哈:微观上说,这颗滚珠在工件表面滚动,就像是人在泥泞的地上行走,想把泥浆踩到深处比较 ...

用外径千分尺测量更准确

网友E:
以前买猪兄的车刀还在使用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买猪兄的车刀还在使用中呢

感谢兄台支持

网友C:
我也买过猪倒大兄的快换刀架的车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过猪倒大兄的快换刀架的车刀

和惠民兄是老相识了,手艺很棒!

网友F:
也买过猪倒兄的车刀,久未露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买过猪倒兄的车刀,久未露面了。

感谢各位老友支持,当年大家看着“不马虎”大佬中的毒,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网友G:
这个办法挺好,可以做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