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直升机存不存在磨合期?

楼主(2024-11-27):
比如一个常见的说法是新买的汽车要跑一趟高速,这样发动机和变速箱以后会更顺畅。

这小直升机(110)显然没有汽车那么高大上,出厂到手的时候往往就是状态最好的时候——不过这里我说的磨合期,指的是大折腾换上新零件,比如新的尾电机之后。
一般来说,不是单单只有尾电机用到寿命终止,常见的情况是一次炸鸡导致尾电机碰撞坏了,还有其他地方也被炸出暗藏毛病,所要做的除了换尾电机,还要调整这些地方。
于是老生常谈的锁尾问题又又又来了,但这一次勉强可以接受,影响不算太大。于是就没继续折腾了。

一般来说,小问题会逐渐变成大问题。但这里,飞一段时间之后,之前的锁尾问题不知在什么时候逐渐消失了。。。
如果不是玄学,那这里只能解释说可能存在磨合期?
引申下,折腾的时候不要想着一下子就做到最完美,可能后面它就慢慢变好?

网友:
只有炸鸡期没有磨合期了

我几乎每个星期组装一台直升机,去除双桨、稳定悬停就是胜利,有空再把它们拉去飞场调倒飞、翻滚、彩虹舒适度,之后就是台合格的机子了

网友:
这样子只能说性能不稳定,有暗病,和磨合没有关系,新机状态肯定是最好的,你以为厂家吃素的,到你手里飞,就是不炸机,也只会越来越差,别说炸机了

网友:
可能是机械问题,负负得正,状态莫名其妙的好一些,但是不会超过原厂

网友(2025-01-06):
是有人机磨合期,从陌生到熟悉,跟开新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