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生文具多——喜提小罗NIMBUS 550 Nitro

楼主(2024-11-28):
RT: 差生文具多,没错,说的就是我。入直以来一直玩的电直,大大小小,出了入——入了出,无奈那么多年水平还那样。想着搞台油机吧,听听声音看看烟也不错。小罗机工厂离我也不远,而且飞的人也很多,配件也无须担心,不过我还没亲眼见过真机是啥感觉,可惜之前错过了大优惠,管它呢,开车去厂里直接拿了一台。本身直机圈也很惨淡,能坚持做已经很不错了,又是本地工厂,应该要支持下的。之前看论坛被喷的也不少,云里雾里的,现在自己装机体验了总体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先说下感受:
1、包装中规中矩,分门别类都套了袋子,打开袋子后,工艺和做工是比较出乎我意料的好,7075铝+表面处理,每个部件所要的螺丝都已经假组了,无须到处核对螺丝,并且所有螺丝都是芳生的镀镍螺丝包括螺母,闪闪发亮(比我单独购买的要亮很多,不知道是不是假货了)。
2、最喜欢的还是上置离合特别帅,能看到转动的部件,满满的机械感,无法拒绝,粗壮的尾管;
3、之前了解过说明书,开始担心发动机和离合器装配没那么精准顺利,其实非常的准,赞的是另外配备了专用曲轴固定器(单买也要大几十)
4、前后旋翼头组装后,特别顺滑,两边阻尼感一致;尾旋翼横轴是一根贯穿中联的,中联和尾轴固定方式也是预锁紧方式,越转越紧。
5、由于离合器甩块安装方式不同,专门配备了甩块拆卸工具;
6、舵机臂也都配备齐全;
整个安装过程还算是比较顺畅的,唯一就是说明书再表达清晰些就更好了。最大的感受还是贴心和用心吧。
上图随便看看吧

网友A:
差生文具多,俺也一样,一年飞不了几次,飞机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生文具多,俺也一样,一年飞不了几次,飞机一大堆

原来是你,飞天猫,是上海的朋友吧,哈哈哈

网友B:
恭喜楼主!

这样说我差点不敢回复了,我航模直升机前前后后花了大概上百万,由玩家想变成航模企业家然后变成差生文具巨多的那个玩家

这机子的离合结构应该是跟700V2油机是一样的,我这台罗7油是收本地魔友装了一半的新机,所以没有体验完整地装机过程,但中途因为松了也拆过一次,后续就没有拆过了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定速器,我飞TG55N+OS55带泵发动机是明显要比700 v 2+OS 105带泵更暴力的,你这台牛油550是轻量化的,估计更暴力

楼主:
另外补充下,头罩的快拆还是不错的,又体现了贴心,不过头罩希望还能有更多的涂装选择。也希望广大模友多多支持国内精品,传播客观真实可靠的评价,给每位模友提供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补充下,头罩的快拆还是不错的,又体现了贴心,不过头罩希望还能有更多的涂装选择。也希望广大模友多多 ...

这机子确实一步到位的最佳选择,可惜我为了省钱搞了一堆全球鹰和NX4和亚拓油机,花了大大好几万

现在我只想留下一台TG55N和罗7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

这样说我差点不敢回复了,我航模直升机前前后后花了大概上百万,由玩家想变成航模企业家然后 ...

我是不太会飞,打算用NEO内置定速试试,不过我是FUTABA的控,目前还在研究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不太会飞,打算用NEO内置定速试试,不过我是FUTABA的控,目前还在研究中

定速设置有两点要注意一下,其实跟陀螺仪修正是一样的,首先确保陀螺仪能检测到定速探头而且磁通量要足够,另外就是油门舵机的修正方向不要搞反了,我第一次搞CGY750的时候是一台新装的TG55N+新的雷虎56H发动机,飞机定速生效后油门舵机一致卡在最高位置,最大油门悬停了两三分钟直到烧光最后一滴油,还以为是油门舵机坏了卡死了,最后发现是定速修正油门舵机的方向搞反了,还好有惊无险顺便把这台雷虎56H发动机的高速给磨合好了,正常飞的话也不敢开这么大的油门,好在机械和电子配件都非常稳固经得起最大油门震动几分钟

CGY750的好处就是比较直观,定速探头能检测到小磁块的磁通量大小并用百分比表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速设置有两点要注意一下,其实跟陀螺仪修正是一样的,首先确保陀螺仪能检测到定速探头而且磁通量要足够 ...

不过我现在还不能确定定速是否生效,F控用NEO内置定速研究还没太搞明白,现在飞着也没啥感觉,就是不知道定速是否已经介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我现在还不能确定定速是否生效,F控用NEO内置定速研究还没太搞明白,现在飞着也没啥感觉,就是不知道 ...

你不飞3D?

网友C:
一直不明白直机4个舵机,油机还多了一个控制发动机油门的舵机,这个舵机对应几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直不明白直机4个舵机,油机还多了一个控制发动机油门的舵机,这个舵机对应几通道?

肯定是原来插电调的通道啊,不过油机还多了个定速要求,虽然电的也要定速,但很少用到陀螺仪定速,都是用电调自带定速,不过电调现在玩的越来越高级了,电调也用飞控来实现定速了
油机是要用额外的定速仪器,就是定速器+定速探头,油机的定速算法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探头磁通量的变化频率反馈而给陀螺仪然后控制油门舵机,电调的定速可能算法就复杂多了,这是基于无刷电机结构原因造成的,无刷电调电机的发明真是一项伟大创举,听说真正实用的动力无刷电机是2005年才有的,虽然基本理论就是利用定子反向电动势,但算法我不敢去想象,我只想停留在麦克斯韦的基础理论阶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原来插电调的通道啊,不过油机还多了个定速要求,虽然电的也要定速,但很少用到陀螺仪定速,都是用 ...

对面,好久没摸电的感觉脑子不好使了,那这个定速器是不是也要插陀螺仪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面,好久没摸电的感觉脑子不好使了,那这个定速器是不是也要插陀螺仪上?

定速器肯定要是插陀螺仪上啊,RXB通道,K8,不过我没实操过独立的油机定速器,我用的都是CGY750陀螺仪内置的定速器,油门舵机直接插电调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速器肯定要是插陀螺仪上啊,RXB通道,K8,不过我没实操过独立的油机定速器,我用的都是CGY750陀螺仪内 ...

谢谢老兄!

网友(2025-03-07):
一直未见牛油550的视频,在朋友圈见过布大师的牛油550的3D视频,那真是行云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