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S这个底部轴承位置正常不?

楼主(2024-11-30):
众所周知,110S和110的机架有一点点改进,比如舵机安装卡位之类。
110的这个底部轴承是正好和机架位置一致的,但这个110S的却没入了一点点,不太清楚是炸成这样的还是设计的变化

网友A:
齿轮和主轴套一起不干涉就行了,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和主轴套一起不干涉就行了,无所谓

有时候有莫名其妙的震动,不知是不是这里产生的,所以还是确定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