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玩小玩具了

楼主(2024-11-30):
自己做的主轴有点生锈了,加上现在一机,震动达到15个丝以上,2001的尖刀开机十几秒就断尖,基本上不能用,想换一个主轴,在TB上晃了一圈,发现一奇怪的事,同样是800w`,7系四轴承,价格相差有点离谱,搞得我有点蒙。

网友:
模具主轴跟木工主轴有价格差别

楼主:
模具主轴为了能够在低速是有力,一般采用直流伺服,价格都很贵·,我的小鸡本来就很破,那么高档的主轴感觉不那么配,便宜一点的,有点不放心,虽然我知道精度和强度是靠钱堆出来的,找一两者兼顾的方案有点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具主轴为了能够在低速是有力,一般采用直流伺服,价格都很贵·,我的小鸡本来就很破,那么高档的主轴感觉 ...

机器一般就没必要买太贵的主轴。自己买一个三百五百元的主轴配个有刷电机即可,无刷电机都没必要,伺服电机更没必要了。

楼主:
以前有个大佬曾经说过,电机是最大的振动源,现在要找一个动静小的主轴只有水冷,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具主轴为了能够在低速是有力,一般采用直流伺服,价格都很贵·,我的小鸡本来就很破,那么高档的主轴感觉 ...

直接买一个500W无刷电机,装一个夹头就可以了

网友:
发机器图看看。

楼主:
这是以前的图片

网友:
买个便宜的雕刻机电主轴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