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轴炸歪了

楼主(2024-12-01):
还损失了一个旋翼夹,桨倒是没啥事,胶水凑合下。
这横轴扔了怪可惜的,可以拿锤子敲正么?

网友:
直升机的配件不能凑合,有一点形变就要换新的,否则后患无穷。

网友A:
可以的,我 的横轴,主轴,拉杆全是炸弯后敲直的,安好后接着飞。不过主轴得敲直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 的横轴,主轴,拉杆全是炸弯后敲直的,安好后接着飞。不过主轴得敲直点。

仔细想了下,家里似乎没有特别硬的平整的地方能承受这种力量,是要搞个铁砧板还是?

网友:
肯定要一个平整较硬的平面上弄。你可以把横轴放在老虎钳的侧面上敲,边敲边看。

网友B:
要看啥飞机了,如果是110没啥问题,2s的机最好别这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啥飞机了,如果是110没啥问题,2s的机最好别这么弄

的确是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