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s降级版本

楼主(2024-12-02):
自认为改得比较好飞的碳刷版本,昨天连续飞了有10电,主电机微温,尾电机冷冷的,不是太大的动作,尾巴也是刚刚的

网友A:
话说110S是不是比110动力大一点点?我感觉似乎是这样,可能他们把电机改进了点。

至于有刷,请教下,大多数人都在千方百计改无刷直供电和或者直驱,为啥还是选择有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110S是不是比110动力大一点点?我感觉似乎是这样,可能他们把电机改进了点。

至于有刷,请教下,大 ...

貌似是改了舵机,舵机变大了

我的110总是失控乱飞,主板换了2个还是这个毛病,怀疑是舵机问题,我已经全面升级110S的3个金属舵机了,飞机安装好了,一直都没飞。

拆开110的塑料小舵机,感觉是很差劲。还是110S大一号的金属舵机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改了舵机,舵机变大了

我的110总是失控乱飞,主板换了2个还是这个毛病,怀疑是舵机问题,我已经 ...

失控乱飞,是飞一段时间之后不受控制么?这个似乎是110的暗藏毛病,搜索可知已经存在好多年,也没有人能彻底解决过。似乎和高温天气或者元件发热有关。
我也碰过这个毛病,解决方案是每次只飞2.5~3分钟左右,然后就基本没碰过了

楼主:
完全想不到碳刷电机能有这样的效果,之前这个电机应该已经飞了有100个电,现在还是刚刚的,正倒飞航线没有任何问题,温柔3d也可以,看样子再飞100个电也没有问题

楼主:
尾巴用哈博森原装的MD牌720电机和桨叶,效率很高,可以用200mah的电池,主桨低转速大螺距大扭力

网友:
跟原厂有刷的k100比较起来如何

楼主:
续航时间长了,动力大了,锁尾也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改了舵机,舵机变大了

我的110总是失控乱飞,主板换了2个还是这个毛病,怀疑是舵机问题,我已经 ...

主板下面的海棉垫很重要,松动了或变质了都会让飞机跳大神。

楼主:
使用最好用原来的垫子,厂家调试的时候就是用的原装棉垫,换了对舵罗仪有一定的影响,不过原装垫好像没有卖了

网友B(2025-03-02):
引用 网友C:
主板下面的海棉垫很重要,松动了或变质了都会让飞机跳大神。

今天才有空飞,充了6个电池。升级了金属舵机以后,跳大绳的毛病彻底没了,杠杠滴。。。又可以玩了。

K110确实是个好飞机,升级了金属舵机感觉已经无懈可击了。完全适合我这个新手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失控乱飞,是飞一段时间之后不受控制么?这个似乎是110的暗藏毛病,搜索可知已经存在好多年,也没有人能 ...

我升级了金属舵机,目前飞行正常,失控乱飞的毛病目前没有了。
原装的塑料舵机跟金属舵机,我拆开看过内部,质量差距比较大。虽然贵一点还是选择金属舵机好。

楼主:
原来的塑料舵机我也用的好好的,没有用金属的必要,贵还重,可能是你原来的舵机坏了

网友:
这个就是澄星6050的有刷主电机,当年2013还是2014在深圳会展上飞手表演澄星6050倒飞顺滑如流至今印象深刻,我那时候刚好退魔了两年于是500元入手了同时还入手了一台泉速NANO100无刷主电机的,无奈不到一年,澄星6050发射机坏了,泉速的机身也炸坏了,那时候还是澄星6050被深圳易飞efly贴牌成fbl100了,害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对应的遥控器,还是2018年重返论坛才发现这台是澄星605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今天才有空飞,充了6个电池。升级了金属舵机以后,跳大绳的毛病彻底没了,杠杠滴。。。又可以玩了。

K ...

请问您升级金属舵机之后,K110S是不是变得耗电? 我的K110S升级金属舵机后,飞不了30秒就飞不起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升级金属舵机之后,K110S是不是变得耗电? 我的K110S升级金属舵机后,飞不了30秒就飞不起来了。

我没遇到这个问题,我电池都好多年了,飞3-4分钟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没遇到这个问题,我电池都好多年了,飞3-4分钟还是没问题的。

感谢您的答复,我换装到另一台K110S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谢您的答复,我换装到另一台K110S试试。

你那是主板坏了吧 主板故障20秒之后自动降低功率

楼主:
我的这个n50电机飞了有半年了,动力也没有这么下降,反正我是感觉不出来,我飞的时候一般已经是全速飞行的了,下来电机也就温热,我之前还买了一大堆这个电机,没想到它这么耐操,估计怎么也用不完了,对我来说这个电机做温柔3d飞行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那是主板坏了吧 主板故障20秒之后自动降低功率

我有改尾无刷电机,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后来将金属舵机装在另一台尾碳刷电机的K110S,飞起来是完全正常的,完全没有耗电的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改尾无刷电机,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后来将金属舵机装在另一台尾碳刷电机的K110S,飞起来是完全正常 ...

改无刷不可能这么耗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