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fw200改装rf2飞控rotorf

楼主(2024-12-03):
飞翼fw200改装rf2飞控  rotorflight2

飞控是在闲鱼买的静电大佬的f722主控,145一个,外壳自己设计并打印,主电调是flywing 30a电调,全新的价格26一个,买的二手的22一个,不支持调参,无缓启动,飞机启动会甩一下。尾电调是闲鱼买blheli的15一个。
外接elrs+猪尾巴铜管天线,50元。

总改装费用 145+20+15+50=230元。外壳设计大约4个晚上时间,打印2h左右,大约30g重量。

目前起飞正常,pid调参中。

网友A:
RF 用的電調不用緩啟也可以啊,啟用飛控定速就有緩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 用的電調不用緩啟也可以啊,啟用飛控定速就有緩啟了

好的,我没设置过定速,回头研究下。

网友B:
这电调没有转速回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调没有转速回传吧?

能设置油门范围就不错了,就是一个不能调参的bls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设置油门范围就不错了,就是一个不能调参的bls电调。

不知道你後面的電調是哪種型式,如果也是 BLS 電調的話可以考慮前後都刷 Bluejay
走 dhost 就有轉速回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後面的電調是哪種型式,如果也是 BLS 電調的話可以考慮前後都刷 Bluejay
走 dhost 就有轉速回傳 ...

我这个电调虽然大,但是很便宜,没法调参。因为不知道焊盘定义,怎么调缓启动也没找到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