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F280 遥控Edge TX系统的配置文件

楼主(2024-12-04):
买了单机,客服提供不了相关信息,也找不到官网。各位大神能否指导一下?

网友:
去混控界面把三通道复制两条出来定义成平的曲线,选一个开关控制切换,六通道改成45度的曲线。五通道定义一个两段开关,通道值改成固定的。然后去特殊功能页面选一个开关设置成在你想要的位置上覆盖油门通道,油门值-100及以下用做熄火开关。千万不要设置在回弹开关上。会直接重开

楼主:
多谢了!这就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这就试试看

我这个5通道是因为控上只有三段开关才这样搞的,有两段开关不用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