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四轴八旋翼上下桨同向和反向的效率

楼主(2024-12-04):
按照地面站默认程序,四轴八旋翼上下桨应该是反向的,但是如果把八旋翼当四旋翼飞,就是上下桨共用一个信号,然后转向相同,这两种方式哪种效率高,有人测试过吗?

楼主:
和朋友讨论到这个,查了很多,并没有相关的资料,反向抵消扭力是知道的,但是四轴不是单轴也可以抵消,完全不需要上下桨相反,说共轴双桨提升效率的也是对比的单桨的效率,有人试过上下同向安装和反向安装的区别吗

网友A:
按你的做法,YAW就按不了咯

网友:
Bohorquez F. Rotor hover performance and system
design of an efficient coaxial rotary wing micro air
vehicle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USA, 2007https://rflysim.com/doc/zh/C/BookPPT/1.Multicopter_Design/%E7%AC%AC03%E8%AE%B2_%E6%9C%BA%E6%9E%B6%E8%AE%BE%E8%AE%A1V2.1.pdf

网友(2025-02-05):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做法,YAW就按不了咯

原来你说的是同向,你是会玩的

网友(2025-04-22):
X8 用PIX飞控 上下同方向,用PIX4 飞控上下电机方向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