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遥控器电位器漂移了

楼主(2024-12-09):
如图,这种电位器,遥控器是jumper早期遥控器,摇杆总是飘逸,想换个电位器厂家不单独卖,感觉这个电位器挺普通的,想买个质量好点的,毕竟飞行安全是大事。全网找不到好一点的,另外jumperT8sg遥控器后面那个扩展盒子装elrs高频头刚刚好,可是不能用,咨询厂家说不支持crsf协议,遥控器太老了没办法用elrs高频头。
现在是两个问题,1怎么买到好一点的电位器,2,这个遥控器想用elrs高频头真的没办法了嘛?

网友:
电位器和华科尔的D7e一样吗?之前淘宝有很便宜的卖,几毛钱一个,好像有ppm转elrs的模块卖

网友A:
电位器漂移你可以用电子清洁剂或WD40等清洁剂清洗下,一般会解问题,如果实在不行就只能淘宝上去找一样的,实在找不到一样的就找差不多的。总能解决。
ELRS你可以买一个PPM转CRSF的小板,30块钱,需要改装一下(上面第一个可能是PPM信号,你拆控,把第一针信号转一下接第五针)。基本的老控都有PPM信号,都能改为ELRS,就是刷新率没有很快。

网友:
返厂换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漂移你可以用电子清洁剂或WD40等清洁剂清洗下,一般会解问题,如果实在不行就只能淘宝上去找一样的, ...

看来可以买个小板子改了

楼主:
电位器是这样的,想买好一点的。怎么选呢?而且搜到的都是有四个塑料脚爪固定在那种手柄摇杆用的,这个遥控需要塞到槽里。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啦

网友:
看着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位器是这样的,想买好一点的。怎么选呢?而且搜到的都是有四个塑料脚爪固定在那种手柄摇杆用的,这个遥控 ...

确定电位器是这样的?这是玩具遥杆电位器。除了DIY的萝莉遥控器我还没见过哪个厂家给航模遥控器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