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了700就觉得550飘来飘去的 你们觉得呢?

楼主(2024-12-14):
感觉550好像不稳了

网友A:
再飞一段时间就好了,我飞700觉得500飘忽不定,后来再飞360觉得360根本控制不住,后来飞久了360觉得也挺稳定的

网友B:
嘿嘿,我现在飞有副翼450,那感觉不是无副翼的700能比的,每天清晨都飞一下

【有副翼450经典 电动黑鹰450改油动黑鹰500旋翼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飞一段时间就好了,我飞700觉得500飘忽不定,后来再飞360觉得360根本控制不住,后来飞久了360觉得也挺稳 ...

是的,确实这样,因为飞的准了,但还是大机舒服

网友:
可以把小机各速率改慢一点,会好些,,有些新动作还是小机,没压力,爽飞还是要大机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嘿嘿,我现在飞有副翼450,那感觉不是无副翼的700能比的,每天清晨都飞一下

【有副翼450经典 电动黑鹰45 ...

我也想整个有副翼玩玩,当年就是靠有副翼练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整个有副翼玩玩,当年就是靠有副翼练的。

精调的话能让人疯狂,能坚持两天时间用在调机上吗?全天。

网友:
跟你的感受一模一样,700还是700,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精调的话能让人疯狂,能坚持两天时间用在调机上吗?全天。

调机的产生主要是因为飞机部件不精密产生的,如果出厂没问题的部件基本是不需要调机的,最多就是把控下几个方面:螺距拉杆长度要一致、皮带松紧要适中、伞齿咬合距离要适中,还有就是该打螺丝胶的地方要打螺丝胶

就像出厂的A品碳纤桨装上去就飞,不需要任何调整,如果是出厂不及格的螺旋桨,那就需要经过多伦的配重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调机的产生主要是因为飞机部件不精密产生的,如果出厂没问题的部件基本是不需要调机的,最多就是把控下几 ...

兄弟不要偏路线啊,人家说有副翼呢,我说的也是有副翼呢,有副翼需要精调的时候就是需要花时间的,不是现在的三轴陀螺仪一切都归它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不要偏路线啊,人家说有副翼呢,我说的也是有副翼呢,有副翼需要精调的时候就是需要花时间的,不是现 ...

我说的就是有副翼的调机呢,我近期搞了三四台有副翼,没有那台是需要调机的,除了横轴O圈放的年代久远了松垮垮的飞起来有双桨,其他几台都是直接飞,机械上没啥要调整的,有副翼、无副翼都一样,都是那几样,十字盘水平调整、螺距12.5度调整,更多的是发射机上面的调整,EXPO、感度这些,用ESKY版本的VBCT控非常方便,但要用DE7这些控调传统的CCPM十字盘那是一个头两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不要偏路线啊,人家说有副翼呢,我说的也是有副翼呢,有副翼需要精调的时候就是需要花时间的,不是现 ...

不得不说ESKY出口版的那台450,也是他们最后的绝唱真是非常好的机子,虽然是塑料注塑机身,但也很精密尤其是14MM的尾管和4MM的尾轴已经领先一个时代,还有一个接收一体化的三轴陀螺仪,发射机负责所有调参更是领先一个时代

网友E(2025-01-23):
越大越重的玩意惯性越大,越不容易改变姿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越大越重的玩意惯性越大,越不容易改变姿态

我的技术已定格,只会拉大彩虹,不能做彩虹动作的飞机就悬停和简单航线,所以我现在大飞机只飞油机了,小飞机飞飞有副翼450
对700大电池大电包有点恐惧感,电700几台已经吃灰了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