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驰远FBL100直升机

楼主(2024-12-17):
地平线的摇控器可以和驰远FBL100直升机对频吗?可以飞吗?有用过的模友说一下,非常感谢!!!地平线协议是DSMX  DSM2的。

网友:
肯定不可以啊,驰远的飞机协议是hisky,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主板换成MCPX的,咸鱼收一张主板80,手感一流,舵机的线序要换一下,

网友:
hisky有一种协议转换器,可以将ppm信号转换为hisky的协议,加了这个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应该是这款

网友:
驰远出过高频头,给遥控器挂上就行

网友:
玩毛过时的产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款

这个板子没搜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