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郎宇电调?做的咋样?定速效果好吗?

楼主(2024-12-18):
本来我一直用好赢的,突然发现郎宇的调试还能用手机,感觉有点高科技,不知道定速效果如何谁用过?比好赢咋样?

网友:
好盈的搭配新款lcd设置咖也行

网友A:
哪一款电调都可以用蓝牙连接手机调试。好盈v5问题挺多,回传futaba还得买个回传模块。xdfly直接一根线就能回传。电调的硬件都是差不多的,你抄我抄你,不同的是代码程序。买个售后好一些得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一款电调都可以用蓝牙连接手机调试。好盈v5问题挺多,回传futaba还得买个回传模块。xdfly直接一根线就能 ...

后面那个指的是FLYROTOR?这个好吗?能用还能省几百块钱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那个指的是FLYROTOR?这个好吗?能用还能省几百块钱呢。

新越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越的都可以

问题是8s电机买啥?没几家在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8s电机买啥?没几家在做

买昭意4225 89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