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设计一个可以采用平衡头充电的充电改装模块

楼主(2024-12-19):
       众所周知常规航模充电器如B6,D6,F6等都需要同时插入电源线与平衡头线才能充电,但是在我们实际使用时电池的电源线插头往往不统一,有T插,XT60,XT90,JST等等插头,在充电或电池保养的过程中需要频繁使用不同的转接线,相当麻烦,而且转接线特别容易丢失或者找不到,但是对于国内电池来说,平衡头的XH2.54规格是每个电池所同意标配的,能不能使用平衡头进行改装充电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办法。电池在正常充电时本质上就是电源线并联了平衡头的正极和总负极,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原理利用几个多段开关的组合实现对于不同S数的电池进行充电。下面成品如图。

对于很多小电池特别多的模友或者一些没有配套转接头的电池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小设备。

网友A:
有现成的平衡头充电器,乐迪的。1-6S都可以插,有8个插口,每个插口2S可以插3个,3S插两个,4、5、6只能插一个。充小电池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的平衡头充电器,乐迪的。1-6S都可以插,有8个插口,每个插口2S可以插3个,3S插两个,4、5、6只能插 ...

这个便宜撒,额外多买一个充电器多贵啊

网友B:
这种只能小电流,建议4A以内。另外定期清理插头的氧化层,很多a6烧家就是氧化层影响电压判断过冲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只能小电流,建议4A以内。另外定期清理插头的氧化层,很多a6烧家就是氧化层影响电压判断过冲导致的

确实,测试过最大单块充电不能持续超过5A,不然会出现电压飘的问题,不过冲几块几百毫安时的小电池问题不大啦

网友C:
能做8s的么?我一直在使用乐迪的cb86 平衡充,仅插平衡头就可以,一次8块,缺点就是一次只能充1块,它是依次充,单块电池充电电流6A ,平常就是挂两个cb86一次充12块电池,这样虽然充电慢,但是充的实,如果能改成8个口同时充,那样就很夸张了,确实如你所说,大电流充电器,最大30A单块,15分钟2块(6s5000),要充多组电池,人要一直守着,还得频繁插拔平衡头,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做8s的么?我一直在使用乐迪的cb86 平衡充,仅插平衡头就可以,一次8块,缺点就是一次只能充1块,它是依 ...

8S也能做,但是平衡头限制了充电电流,主要还是小电池用会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