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雕刻机如果XYZ三个轴组合在一起,对精度会有影响吗?

楼主(2024-12-19):
目前桌面雕刻机最常见的是龙门式和十字滑台立柱式的,通常是其中的2个轴组合在一起,但是这2种结构,被加工的工件都是放在其中一个或2个滑台上面,对于我们DIY爱好者来说,刀具喷淋装置不太好弄,如果密封性不好,冷却液很容易渗漏到下面的滑台,现在看到有XYZ三个轴组合在一起的,被加工的工件放在最下面,这个结构就是对刀具的喷淋装置弄起来方便些,即使冷却液有渗漏也不会漏到滑台上,就是现在有点担心的是,XYZ三个轴组合在一起,最上面的Z轴一侧是夹持主轴的,一般800-1500W的水冷主轴都有2-4KG左右,重心肯定会向一边偏,对精度会有影响吗?

网友A:
如果材料选择合适,比如用的是HT250,又几次热处理,加工精度有非常NICE,那么装配时候就省心了,偏重那百分之百会歪向一侧,所有机床都这样,根据实际情况铲一铲,刮一刮,一打垂直度没问题就可以了。不过照片上这个五轴啊,钢性弱的像鸡一样,就当个玩具吧,别有那么高要求,闭眼玩就行了

网友:
我就有这么一台雕刻机,精度看配件和装配,至于其他的问题,是雕刻机都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材料选择合适,比如用的是HT250,又几次热处理,加工精度有非常NICE,那么装配时候就省心了,偏重那百 ...

一般铸铁好像都是HT250啊,就是我看到米科尼的机子用的是HT300铸铁。这个五轴我看底座还是非常厚实啊,就是上面2个轴有点弱。

网友:
会有影响 避免不了
可以增加在导轨上的接触跨度与活动部分的自重来减少影响(开粗与精雕分开 刀具阻力推不动自重)
拿手工车床举例子 t形螺母背隙用手推都能感觉出来的 拖板在导轨上的距离与拖板的自重使得导轨间隙几乎没有(至少无法感觉到)
不耽误做出来很好的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铸铁好像都是HT250啊,就是我看到米科尼的机子用的是HT300铸铁。这个五轴我看底座还是非常厚实啊,就 ...

只能是看着厚实,网上有人买了之后发视频吐槽减速器弱的厉害,玩具嘛,不能要求高,几万块钱的东西,利润占一半,你想想1万多成本能干出来啥好东西

网友:
入门的五轴,最便宜的电控减速器成本都要小几万块钱了,就还是二手,就别提全新成品机,价格很能说明一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是看着厚实,网上有人买了之后发视频吐槽减速器弱的厉害,玩具嘛,不能要求高,几万块钱的东西,利润 ...

好的,我主要是想弄个这个结构的三轴,不需要减速器,然后把雕的工件可以放在下面,用冷却液对刀具进行喷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主要是想弄个这个结构的三轴,不需要减速器,然后把雕的工件可以放在下面,用冷却液对刀具进行喷 ...

这个结构的特点是,不能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的特点是,不能高速

是什么原因啊?我也不需要特别高的速度,F值2000以内就行了。那哪一种结构可以高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什么原因啊?我也不需要特别高的速度,F值2000以内就行了。那哪一种结构可以高速?

因为没装导轨钳制器,不是三轴联动的情况下,不联动的轴总在震颤。三轴联动互相又干扰。三层重心太高,为了稳定最下面那层要格外的厚重。整体重量也上去了

网友:
冷却液对滑台影响不大,主流CNC虽然有挡板,但挡的不是冷却液,而是铁屑,防止铁屑进入轨道和轴承里。冷却液是防不住的。不管是线轨还是硬轨都需要做好油路润滑好就好。不看好这种结构,三个轴一起动,架着主轴,就力学来说结构像个跷跷板不受力,做雕刻机可以,雕铁不行,越用精度越差,不过雕刻机也不需要精度,雕一个人像看着舒服就行。不必在乎一根头发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没装导轨钳制器,不是三轴联动的情况下,不联动的轴总在震颤。三轴联动互相又干扰。三层重心太高,为 ...

导轨钳制器是这么一个东西吗?但是这个好像是手动的啊,他在自动加工的时候,这个东西装了不是也用不上啊。
那是不是桌面型雕刻机速度都上不去啊,我那个固定龙门式的桌面机,整机重量在100KG左右,雕刻速度一快,整张桌子都会晃起来了。我看工业机的雕刻机,重量都是1吨以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轨钳制器是这么一个东西吗?但是这个好像是手动的啊,他在自动加工的时候,这个东西装了不是也用不上 ...

你这玩意是手动导轨钳制器,你需要的是气动导轨钳制器,都叫钳制器,你得选对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轨钳制器是这么一个东西吗?但是这个好像是手动的啊,他在自动加工的时候,这个东西装了不是也用不上 ...

要想进步快,那就直接买,钱花到位学费交够了,举一反三什么都明白了,一下就开悟了

网友(2025-04-09):
精度是结果,结构稳定是影响结果的因素之一,你应该关注结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