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咨询开源飞控读取发动机转速信号

楼主(2024-12-23):
飞控:雷迅V5+
固件:ardupilot
地面站:MP
发动机:DLE
参数:
rpm_pin                  55
rpm_type                  2
servo14_function      1

显示:
esc14_rpm

设置了以上步骤,但是主界面没有读取到RPM数据,请教大神是有哪里遗漏了么。

微信:dakar_04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A:
我也好奇,但没试过,不太了解。有进展了踢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好奇,但没试过,不太了解。有进展了踢我

有进展了

网友A:
怎么说?怎么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怎么调的?

接口:
A6
M14
参数:
rpm1_pin            55

rpm1_type           2

servo14_function     -1

主界面“使用项目”调出 efi_rpm
快速栏  双击 切换到 rpm1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口:A6M14 参数:rpm1_pin            55
rpm1_type           2
servo14_function     -1

soga,是要把servo14_function改掉是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