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老控的讨论比较多,我也有两个问题解决不了,想问一下。

楼主(2024-12-24):
futaba ff7 左右手油门如何更换,按最左边两键开机没用,按键没问题的,而且super版是可以更换的。这个机是不能更换的,还是有其他办法,还望之前有研究的模友赐教。实在不行就要拆控接线了。

FF8 ,显示的电压不准,要差不多相差2V,电池电压12V,显示就只有10.1V,本来也没事,但他电压低了就会报警,而实际电池的电压还是有的,可能是哪个校准电阻坏了,不知道有没有校准的地方,短接156工程模式我进去过。只能调整开机二三档,其他没有,不知道是不是进错工程模式,短接27模式我进不去。不知有没有模友知道。

网友:
姿势盲区

但还是喜欢这种老控方方正正的外观。

网友:
老款一般都是写死的,没有改手,只能自己改线

楼主:
关于ff8电压不准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得到一位模友的帮助,给了我一块主板,然后我经过测量发现是图上这个元件两端的电压有问题。就想办法换了一下电压恢复了。这个应该是一个三端稳压电源还是什么?它上面没有标号我也不认识。上面两端电路板上是通的。下端电压比上面两端少0.4伏。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一下。

网友:
老控进工程模式也应该有改手选择啊,我的RD6000SUPER就是进工程模式改手的。

楼主:
FF7不知道怎么进工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