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有大佬认识这个板子是地平线的还是别的,对不上频

楼主(2024-12-24):
这个地平线的很像,四合一高频头的dsm协议对不上频,是不是只能用地平线的遥控器才能对上频?

网友A:
应该就是地平线的,要用地平线或者jr遥控器

网友:
用DSMX试试

网友B:
正常来说只要是dsmx,dsm2就应该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地平线的,要用地平线或者jr遥控器

没有地平线的遥控器,但是我还有一块差不多的接收板,是2024年的可以用四合一高频头的对频,就这块2021年的对不上,谢谢了

楼主:
已经用四合一高频头试过了,对不上,通电一直正常就是对不上频,我还有一块差不多的接收板2024年的用dsmx可以对拼,就这个2021的对不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来说只要是dsmx,dsm2就应该可以用

两个协议都试过了,就是一直对不上频,通电舵机电机都有反应,就是卡在对频这步,谢谢了

网友(2025-04-19):
我也遇到了 是不是得短接某个按键才能进入快闪对频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