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MD25V钻铣床故障

楼主(2024-12-25):
WMD25V 750W平时都是正常使用的,今天使用时按下绿色启动键家里电源总闸就跳闸(家里220V电源是没有接地线的,接钻铣床也只有零火线)尝试了几次启动都跳闸,把(电控一套及电机)拆卸下来通电测试还是跳闸 ,随后将(电控一套及电机)拿到朋友家通电测试启动正常,拿到公司通电测试启动也正常,但是拿回家通电启动就跳闸。。这种故障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家里有台WM210V无刷小车1100W)启动正常总闸不会跳

网友A:
你的漏保坏了,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漏保坏了,换一个试试。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拔下插头,用万用表测铣床电源插头,按下启动按钮后的电阻。是否短路!!
2 拔下插头,用指针万用表10K或1MD电阻档,测火线和零线对外壳,电阻,,看是否有短路。。用摇表也可以。

楼主:
在公司测试又正常使用,朋友家里也能正常使用,如果漏电这两个地方是否也会跳闸

网友:
换一个2P火线零线都进开关的漏保开关。把配电箱的接地线先断开试一下。

网友:
找个没有漏保的回路试下。
检查下有没有漏电电流

网友:
先拆掉A-,A+,断开电机线,按启动看跳不跳,如果不跳,说明电机或电机线路这一块有漏电,顺着查下去。
如果还跳,拆调速板。过后按启动,看跳不?不跳了就去重点检查调速板,滤波板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在家里其他地方换个插孔试试,我家有个插座一使用就跳闸,后来拆开发现是电工这个插座零线和地线接反了…

网友:
神奇的现象,帮顶!!

网友:
跳闸应该是短路或者漏电

网友:
{把(电控一套及电机)拆卸下来通电测试还是跳闸}
你测的是什么? 是拆除电动和电机后,测试合铣床电源还跳闸,说明是铣床内的开关或线路有问题,上面我已经留言让你拿万用表测线路,是否有线路或开关等有短路或接地的问题。
机电不分家,玩机械的要会基本,电压,电流,功率,电阻,绝缘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