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低成本1321烙铁控制板

楼主(2024-12-25):
一个低成本1321烙铁控制板

逛淘宝发现星河的xh-w1122温度控制板用的是mos管(该mos管是6A的)控制输出而不是继电器,温度控制范围是-50~110度,用的是ntc3950 10k的热敏电阻测温,没办法用来控制1321烙铁芯,如果找到一个合适的固件改装一下用来控制1321烙铁芯应该可行,于是我就买了一块。

虽然官方标明使用电压是12v,但我加到24v也能正常使用。我把我的1321烙铁手柄测了下,加热电阻大约4欧,测温电阻(当时环境温度15度)大约49欧。我网上查了下资料,加热到500度测温电阻阻值大约是149欧,这样看来测温电阻太小(远小于ntc3950的10k),要想得到单片机adc转换的电压需要进行运算放大。具体改装过程可以参考如下:
1、焊接好1321烙铁芯的测温放大电路,这是电路图

实物就是下面样子

(请忽略型号,第一次用的是UA741不行,改用了LM358才行)
2、给控制板刷新固件,需要辉芒微烧录器。
这个w-1122温控板已经把下载口引出来了,如下图所示

左边是负,右边是正,中间是时钟和数据口,你需要编程器才能下载hex文件。
3、改w1122温度控制板
刷完固件后,原有的ntc热敏电阻已不能使用,在接入运算放大电路前,需要改一下控制板,要拆掉下图中的一个10k贴片电阻。

拆掉后还需要引出5v正电压,也就是从这个贴片电阻的右边焊脚引出,这个电压是用来给上面焊接的运算放大电路供电的。

4、连接电源、温控板、烙铁手柄测试
切记,确保你的烙铁用的是1321烙铁芯,如果是1322烙铁芯的是不行的。
我测试了200和300的温度,显示温飘在2~3度,用191烙铁测温仪测试温度误差在10度以内。当然每个1321烙铁芯会有差异,不保证都能做到这个范围。

最后最重要的说明:本人只是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做这个只是兴趣,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试试,不保证你们成功,不要怪我,谢谢。附件:刷机固件,发帖里面怎么上传附件?没找到上传入口

网友:
请问这个刷坏了还能恢复出厂设置吗?

网友:
关于上传附件:
使用外部链接,穿其他网盘的链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