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一般怎么测电机转速的?

楼主(2024-12-26):
几台110应该是转速不一样导致手感不同,明明都把电机插头全部去掉改成了焊接了,十字盘连杆啥的都尽量一致。
如果有类似BB响这类便宜好用的东西就好了

网友:
听声音,看手感,感觉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不用测转速。几乎都是电机退磁了。换新的就能恢复

网友:
这个就可以

网友A:
玩个K110还这么讲究,RF2系列适合你,直升机无论大小,定速非常重要,没有定速一切都白搞,玩像真的除外

网友B:
小机哪里能定速?零螺距的时候都是全速的,螺距一变化转速马上就下去了,电池电机什么的根本没有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机哪里能定速?零螺距的时候都是全速的,螺距一变化转速马上就下去了,电池电机什么的根本没有余量

其实吧就想看看改进电路后电机提升多少,以及对比不同机子里面电机转速,有数据的话能做到一目了然,而不是“感觉”。感觉虽然挺准的但很难科学直观地得出差异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个K110还这么讲究,RF2系列适合你,直升机无论大小,定速非常重要,没有定速一切都白搞,玩像真的除外

说是110的电调刷机的话定速效果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机哪里能定速?零螺距的时候都是全速的,螺距一变化转速马上就下去了,电池电机什么的根本没有余量

留40%油门余量之后再开电调定速 开满油定速根本没效果

网友:
用手机应用测速就好,很方便

网友:
厂家也没有提供110的正常转速是多少,不然有个参照,我的100零螺距转速可以去到6300以上,听声音感觉好恐怖,一般3500也是可以飞的,但是不知道平衡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