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胀气的电池竟能恢复?

楼主(2024-12-26):
一个几年前买的控
电池
,8C,前段时间忘了关机导致过放。当时电池胀气了以为这次应该完了,但充完电隔几天又恢复如初,竟没一点膨胀……这是第二次了。
可能这是“急性”?
可惜我没见过能从胀气恢复的动力电池或者普通手机电池

网友A:
1、有可能是天气冷,热涨冷缩消下去了。
2、有可能是你对它说完了,充不进电就一针刺破报废,吓得它一 拘灵 ,然后缩回去了。

网友B:
涨一点点就表示开始不太行了。放了点电能缩进去一点。戳破不能恢复,反而容易危险。觉得涨的严重就盐水泡泡,0v丢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