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问开源控如何设置FMS锐飞飞控的飞行模式,在线求助

楼主(2024-12-26):
请问开源控如何设置FMS锐飞飞控的飞行模式,给了个三段开关,但怎么切都只有一个常亮,手动模式没有用,切手动模式但是飞控还是会控制
舵机
,有知道设置的大佬么,,求指点

网友A:
指定一个通道,把控制接在指定通道上,在指定一个开关

网友B(2025-05-22):
ELRS默认的Hybird与Wide模式,都是对应穿越机的小数据包模式,总共12个通道,CH5以及之后的通道都不是全分辨率通道,都只是2段或多段开关形式的通道。无论遥控给出多少段,在ELRS接收机端输出就被强制更改为两段,而5通道是ELRS与Betaflight协商的专门用于解锁的通道,它被限制为两段。如果你需要全分辨率通道模式,按以下参数设置。
在SYS-TOOLS页面,打开ExpressLRS,按以下参数设置:
Packet rate:333hz full
Switch mode:16ch Rate/2
这样你会得到全分辨率的通道输出。只有100hz Full或333hz Full时,选择16ch模式才可以,这是唯一的全分辨率16通道模式。
ELRS官网中的相关说明:
https://www.expresslrs.org/software/switch-conf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