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的这种坏掉的方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12-27):
110右下角的舵机,上电之后就直接90度举手,我也没撞过炸过,忽然就坏了……
想不明白,这台飞机的这个位置,上一次的舵机也是这么坏掉,当时只是感觉比较奇葩,因为没见过90度举手坏掉的,只见过抖舵,见过卡死发热……
这台飞机也没特别的地方,就是转速似乎高一点而已……

网友A:
拆开看看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啥情况。

修了下还是不行,似乎是电位器的问题。只能说wd40也无能为力。

不过顺便修好了之前两个抖舵的,替换凑合下。只能说WD40果真美帝神油。

网友:
换电位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