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方向的尾桨有什么差别?

楼主(2024-12-30):
使用各位推荐的HQ40和新电机,不知到底是哪个的作用的确好点,就是桨贵了亿点。
因为是四轴用的,作用力方向和110原装的正好相反,也不想修改HQ的桨,所以这次就尝试换了电机方向,似乎能增加散热效果?

网友A:
电机2跟线对调一下就可以换转动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2跟线对调一下就可以换转动方向。

反正就是有两对正反桨可以换

网友B:
桨吹出来的风不应该吹向电机,这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吹出来的风不应该吹向电机,这就行了

这个正好要吹向电机……关键是锁尾也行

网友C:
这么搞尾桨的风会推着尾桨飞出去导致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搞尾桨的风会推着尾桨飞出去导致炸鸡

这个倒是没想到。不过吧它是安装在四轴的,应该也采取了设计尽量避免了这种情况。比如感觉桨叶的轴孔是一头大一点,一头小一点,好让轴按得更紧

网友:
比原装这个耐用,其他没变化

网友(2025-02-10):
这么小的反扭力,不会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