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的时候左右抖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5-01-03):
转圈的时候,转到圈子的特定角度就会左右抖动,似乎跟风也有关系。
当然,其他机子则正常。
这机子旋翼夹的球头和拉杆本来就不太紧,某次震动竟然把其震松,凌空掉下,幸好有绑住绳要不估计要遗失这几个零件。看来还是得好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绑住绳是啥东西?

网友A:
感觉你这个问题,是在某个特定角度有摩擦干涉导致的抖动。或者某个位置动平衡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这个问题,是在某个特定角度有摩擦干涉导致的抖动。或者某个位置动平衡出问题了。

整个旋翼夹换了就没事了。
拆开发现是橡胶垫太软,估计是碰到润滑油脂老化了。
还有就是这个旋翼夹太松了,估计是里面的螺丝胶清不掉,螺丝已经拧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