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电池正极断了怎么焊接?

楼主(2025-01-06):
正极的材料比较特殊,焊锡吸不上,搜了下似乎要点焊机…

网友A:
先在正极极耳中央用小钻钻一个孔,然后用多股细铜丝穿过小孔,多穿几次扎紧,小心不要撕裂极耳,这样就可以上锡了。

网友B:
大功率电池不适用。很容易就出问题了。小功率的还凑合可以这么处理。

网友C:
1,用点焊机或者激光焊接,2,用白钢酸性助焊剂试试,3,打洞用螺丝拧紧,夹紧连接线(可以试试打两三个2毫米的孔,都拧上螺丝增大接触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