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不稳定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5-01-06):
飞大航线的时候倒是没有大影响,但在有限的空间比如楼顶或者房间,就会发现问题很大,自旋不稳定,一不小心就会歪一边去碰壁,8字的手感也极差…

网友A:
正常的,飞小空间肯定难度更大,对飞机的精度和调试要求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飞小空间肯定难度更大,对飞机的精度和调试要求更高。

关键是另外几台110手感正常,这个却不行,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另外几台110手感正常,这个却不行,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换新的海棉垫试试,主板下面的海棉垫很重要:松动或变质都会造成飞控紊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新的海棉垫试试,主板下面的海棉垫很重要:松动或变质都会造成飞控紊乱。

整个中联换了下就好了,估计要么是十字盘要么是旋翼夹的问题

网友:
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