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嘉欣F48桨替换伟力k100的桨

楼主(2025-01-07):
都是六通桨 美嘉欣的更耐摔一些 不容易碎 https://b23.tv/AyUihOe

网友A:
这个级别伟力的桨是比较好的,低速可能差不多,高速的话还是用110的桨好一点,现在我飞k100损耗比较大的就是桨叶,换几块钱一个的根本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级别伟力的桨是比较好的,低速可能差不多,高速的话还是用110的桨好一点,现在我飞k100损耗比较大的就 ...

几块钱是那种黑色的桨么v911的那个

网友(2025-03-08):
别看小机动力小,桨速很高的,达到6000rpm,对桨的要求很高,除非你把桨速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