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fm接收机更换晶振后无法对频

楼主(2025-01-10):
以前的天地飞6接收机因为长期放置在密封舱,受到腐蚀,无法对频,拆开后发现接收机上的一个晶振脚生锈,淘宝找了同规格的更换后,现在就没反应,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二

下图是我更换后的,位置改到背面了

插电后的状态

网友A:
你这个接收板子是双面电路板,装在反面必须把晶振的脚伸出线路板,并让锡两面都吃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接收板子是双面电路板,装在反面必须把晶振的脚伸出线路板,并让锡两面都吃透。

好的,我再试试看

网友B:
确定更换的晶振和原晶振的频率完全一致?

网友C:
确定新晶振的匹配电容和原来的一样?不然不会起振的,问一下买家应该配多大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新晶振的匹配电容和原来的一样?不然不会起振的,问一下买家应该配多大的电容

原件刻的是8000,我买的也是8000的晶振,尺寸大小也是一样的,焊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更换的晶振和原晶振的频率完全一致?

照着原来的件买的,应该是一致的,可能是我没焊好,修不好最后被我丢了太心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