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陀螺仪选择

楼主(2025-01-14):
请教各位大佬啊,重新捡起来玩直机,发现市场洗牌严重啊,原机上的陀螺仪坏了,还说准备换一个,突然找不到了,原来用KBAR也没有了,现在主流便宜点呢有些什么啊,感谢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现在都在用存货

网友:
K8还有啊,还能买到

网友:
用的k8存货,就几架飞机,足够。

网友B:
闲鱼VBAR吧,比以前便宜了好多,MB也不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闲鱼VBAR吧,比以前便宜了好多,MB也不是不行

MB主要是蓝牙贵,k8蓝牙25一个,MB的要180一个,我丢了一个MB蓝牙,四个MB在手上也不想用了,飞油机CGY750,飞电的用ESKY的陀螺一体化接收机无论是有副翼还是无副翼都是非常方便,不用蓝牙也不用电脑,直接发射机设置所有三轴数据

现在ESKY那台最后的绝唱有副翼450我是爱不释手

网友D:
tgz580(不是380)山寨MB 5.2版本,那个也还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tgz580(不是380)山寨MB 5.2版本,那个也还行

那个蓝牙也不便宜呀,有山寨MB几十块的蓝牙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E:
rotorflight 2

了解一下rotorflight 2,开源陀螺仪,现在B站教材也多,性能优越,3D Master选手都开始选用,配上开源遥控器,转速,电压,电流回传数据都有,关键一点,它价格只要400多,200多的也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在用存货

rotorflight 2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了解一下rotorflight 2,开源陀螺仪,现在B站教材也多,性能优越,3D Master选手都开始选用,配上开源遥控 ...

据说设置很麻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据说设置很麻烦

复杂只是它开源,可调的东西太多,配合开源遥控器,回传电压转速,电压,电流还有开源遥控器的lua开发者有点bug,模友们又喜欢折腾,所以搞到好像很复杂一样。其实RF2设置并不麻烦,可以说跟大部分陀螺仪没有很大区别,我自己觉得rf2设置更好理解,默认PID设置就可以飞了。要性能好适合自己风格,就要花点时间调PID,一般10个起降就可以调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B主要是蓝牙贵,k8蓝牙25一个,MB的要180一个,我丢了一个MB蓝牙,四个MB在手上也不想用了,飞油机CGY75 ...

亚拓拆机才500,大一点的机炸一下都不止,mb肯定比k8稳定耐用,选那个显而易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那个蓝牙也不便宜呀,有山寨MB几十块的蓝牙没有?

我买了原版蓝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连接不上亚拓版陀螺仪,能不能说说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原版蓝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连接不上亚拓版陀螺仪,能不能说说怎么办。

基本都是亚拓的啊国内市场的MB,那个APP蓝牙链接的时候有个技巧的,我忘了,就是先要点击一个项,然后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设置很麻烦

rf是从穿越机的bf发展来的,只用过v8之类、没接触过穿越机的话可能会懵,因为可以调参的项目很多;但是玩过穿越机的话就好上手。也可以看身边有没有用rf的可以帮调机。rf靠elrs的高刷新率和rpm滤波,性能上限比v8高,不过不是大师级的可能感觉不出来这俩做选择的话,想快速调好不折腾就选v8,愿意折腾、手头上有开源控可以选rf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复杂只是它开源,可调的东西太多,配合开源遥控器,回传电压转速,电压,电流还有开源遥控器的lua开发者 ...

现在模拟器都用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模拟器都用啥啊

helix

网友:
引用 网友C:
MB主要是蓝牙贵,k8蓝牙25一个,MB的要180一个,我丢了一个MB蓝牙,四个MB在手上也不想用了,飞油机CGY75 ...

更正下,MB蓝牙找到了,,,,但MB的油机定速功能一直没搞定,这个可能是我自己2025年的航模大议题了,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MB主要是蓝牙贵,k8蓝牙25一个,MB的要180一个,我丢了一个MB蓝牙,四个MB在手上也不想用了,飞油机CGY75 ...

MB不想用了要出吗?

网友C:
蓝牙找到了,不出了,今天要搞定MB定速,都装在油机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牙找到了,不出了,今天要搞定MB定速,都装在油机上了

你用的原厂蓝牙吗?

网友:
喜欢折腾就RF,否则K8。。MB在赛场上已经绝迹。

网友:
同4楼,rotorflight 2,配合开源遥控+elrs,其乐无穷!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模拟器都用啥啊

模拟器泰斗、最贵的RF9.5   前身就是G7

网友(2025-02-13):
上飞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蓝牙也不便宜呀,有山寨MB几十块的蓝牙没有?

可以自己做,花十多元买一个BLE 5.0的蓝牙模块改动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