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跟futaba高频头兼容问题

楼主(2025-01-14):
请教大佬们,天地飞9跟futaba 72mhz的高频头搭配 为什么不能跟futaba pcm1024的接收机对频?一定要换futaba的控才能用吗

楼主:
ppm制式可以匹配,但是pcm1024就不行。遥控器的制式改pcm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ppm制式可以匹配,但是pcm1024就不行。遥控器的制式改pcm也不行

换一个接收机试试,可能你这个接收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接收机试试,可能你这个接收机坏了

接收机的制式是pcm1024的,手上只有一个,我有个猜想天地飞遥控器的pcm制式跟futaba的pcm制式是不一样的?不知道是不是我想错了

网友A:
72M是一样的

网友A:
还有你看一下接收机上晶体可能需要2次变频晶体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看一下接收机上晶体可能需要2次变频晶体

这种接收机需要2次变频晶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接收机需要2次变频晶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接收机需要2次变频晶体

我的是136hp 的pcm10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M是一样的

ppm制式这样搭配就是可以用,唯独pcm不行

网友A:
闲鱼上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上买的吧?

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上买的吧?

以前用的天地飞遥控器跟接收机,现在时间久了开始逐步出现用不了的情况,想着替换天地飞了,结果搞来搞去都不行,直接换一套又舍不得天地飞的控

网友B:
pcm数字编码制式一般是不兼容的,ppm基本上都可以兼容,天地飞保有率不高,接收机不好配,直接花小几百元买futaba的fm遥控器才能长久玩fm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m数字编码制式一般是不兼容的,ppm基本上都可以兼容,天地飞保有率不高,接收机不好配,直接花小几百元买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