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桨还是不行

楼主(2025-01-17):
以为502+砂纸能拯救这些桨,看来还是不行。
装上发现一拉油门就有点飘,尾巴锁不住,还以为是哪里的问题,到处排除,直到更换新桨叶,一下子稳如狗。
直升机不是能上天就行了,这些伊拉克桨看来还是救不了

楼主:
不过吧组合一对伊拉克度低的桨,似乎又可行…这对锁尾就挺不错,看来是伊拉克和伊朗的区别

网友A:
这玩意的归宿就应该是垃圾桶,你也不想因为这个炸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的归宿就应该是垃圾桶,你也不想因为这个炸鸡吧

炸鸡倒不至于,主要是不匹配好的话就不稳定,锁尾不行之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炸鸡倒不至于,主要是不匹配好的话就不稳定,锁尾不行之类

得亏这玩意动力弱,换成大机能让你直接快进到下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亏这玩意动力弱,换成大机能让你直接快进到下辈子

1S而已,不用什么都上纲上线啊,当然飞大飞机的就不要折腾这个了。
你钱包厚可以随便挥霍,俺的受不了就自己折腾,琢磨修理技术,现在修不了的以后技术进步了可能就能修。穷有穷的玩法,以后至少不用“花太多钱”这句话来作为退模的借口。

我发帖时以为是没用的,但看完书后之后才意识到配平,这个伊拉克桨如果配平之后还是能凑合用的。
我不光有伊拉克桨还有伊拉克齿轮,伊拉克中联。。。这些“垃圾”以前我以为是修不了的,但最近我都能修好了,这就是维修技术的进步。
我发这个不是炫耀,也没有什么好炫耀,是想抛砖引玉让更多人讨论,这里已经够冷清了吧

网友:
110射桨基本上都是旋翼头的问题,我还没有试过大桨断裂射桨的,我飞的桨有时候比你的还有烂,有点问题都没有,配平了也很好飞的,没有强迫症的话不需要换新的,花钱还麻烦

网友B:
做下动平衡 应该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下动平衡 应该会好很多

是的,后面才发现虽然装在110的桨都是白色的,但竟然也有一点长短的差别,估计是其他什么120之类的机型,以后换桨必须留意这个才行

网友:
缺成这样还能飞

楼主:
这大概是阿富汗桨,在下也无能为力。。。不过似乎见过有人用纸巾+502修着凑合下。你这个肯定会有震动吧,而且估计飞机其他地方还有更多内伤或者裂缝,不仔细做个全身检查。
飞过同样调得稳的,就不想飞拖拉机了,我有两台怎么都调不好,于是放那里吃灰,大概做零件机。
在狭窄的空间自旋一下就能明显发现区别,只是希望你不要再手贱,炸上加炸

网友:
桨烂一点还可以制造出大点的风声,挺好听的,当然不能有振动,要配平,不然机子会有震动,反正我的桨也挺烂的,一样飞,配平了问题不大

网友(2025-05-11):
老兄!你不刮腻子怎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