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羽翔f180直升机大桨替换朗宇m2大桨

楼主(2025-01-18):
羽翔大桨便宜
对比发现宇翔的大桨,桨根较薄。
与朗宇和fw200,比薄约1.4-1.5mm。
简单画了一个打印件。外径12,内径2.5,厚度1.4mm。
先给fw200装上看看。

三个长度对比一下,中间的是羽翔的f180大桨。朗宇m2和羽翔f180,长度完全一样。Fw200要长2cm。

其实其他方面基本差不多。替换没什么问题。以后再多飞一飞,炸一炸,看看强度怎么样。

网友:
rf飞控啊 高手

网友A:
fw200和朗宇m2的桨根厚度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w200和朗宇m2的桨根厚度一样吗

几乎一样的,差了0.05可以忽略不计。都是4mm左右。

网友B:
.。。。直接用打印大桨就好啦,T站谷天S2打印大桨性能应该不错的。我S1用的打印大桨和原厂性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打印大桨就好啦,T站谷天S2打印大桨性能应该不错的。我S1用的打印大桨和原厂性能差不多

用pla材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打印大桨就好啦,T站谷天S2打印大桨性能应该不错的。我S1用的打印大桨和原厂性能差不多

分享分享吧,我打印过完全失败了。
第一是大桨的截面不会画。第二是打印的方向和支撑整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