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飞翼fw200直升机横轴

楼主(2025-01-18):
Fw200直升机横轴的长度是38.00mm。
切割横轴的时候要点就是要在切割机的安装一个挡板。这样每次切割的长度就能保持一致了,调整好之后就能切出比较准的长度了。

自制直升机,横轴有两个难点。

第一个是打孔的时候要同心度高。也就是孔不能打歪。这个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就是用第一张图片的这种定心钻。这个是专门给车床用的。第二就是一定要选一个好的台钻。

第二个难点是攻牙的时候要把握住的长度。如果顶到头了会导致丝锥断。还有转速一定要慢啊。如果太快了的话,那肯定就把握不好了。

最后说一下上图这种钻精度很低。很容易钻孔歪掉。

网友A:
淘宝搜索,双头内螺纹柱销,买40mm长的,多垫两个1mm垫圈,或者两头各切掉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索,双头内螺纹柱销,买40mm长的,多垫两个1mm垫圈,或者两头各切掉1mm

买不到呀。直径3,长度要38。
你说的这种一般外径都要5mm了。有外径3mm的,但是长度也不够。

网友B:
这种台钻的精度能加工伟力的110横轴么

网友C:
直径3???,那你打了多少的螺纹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台钻的精度能加工伟力的110横轴么

不行。老实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径3???,那你打了多少的螺纹孔

轴直径3.00mm,需要2.00mm螺丝孔,则需要螺丝底孔直径1.60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老实买成品

对于k110,加工不了底孔。但可以试试买不锈钢毛细管直接攻丝。这样虽然能加工,但是很难安装进去。因为买的不锈钢毛细管儿是零公差,想把这个毛细管插到轴承里面很难。我之前做过几根儿,就是靠后来再去打磨外径,磨细一点点,就能塞进去了。严重亏本,更费时费力了。

我现在买的不管横轴还是主轴都买负公差的光轴。就是比标的大约小0.01-0.03mm。这样这个外径就肯定比轴承要小一点点,但也不至于晃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k110,加工不了底孔。但可以试试买不锈钢毛细管直接攻丝。这样虽然能加工,但是很难安装进去。因为买 ...

正解,这个小0.01-0.03mm已经是精密仪器的级别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轴直径3.00mm,需要2.00mm螺丝孔,则需要螺丝底孔直径1.60mm

其实,看你的设备来说也是铁了心要自己加工的,支持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看你的设备来说也是铁了心要自己加工的,支持你一下。

就光钻头就买了好几回了。买了耗材也不少。不成功就一直尝试。

网友:
成功是有方法的,M2牙,钢材,你想想需要保证哪些操作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