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关于冲浪者mini的电机角度,和好飞不好飞

楼主(2025-01-23):
在论坛翻了一下,都说冲浪者mini反扭大,个人用的是反浆,反扭是机身往右歪,给一个3度的左拉角,实测下来反扭反而变成往左歪,拉角还需要减小,试试2/2.5度

另外重心在碳杆位置飞的话,头轻有一点 ,不过升降靠微调能解决大部分,落地再修改拉杆就好
具体飞的话,3s1800,148克,2205/2300kv/5寸3叶螺旋桨,65油门平抛就行,基本不掉高度,就是飞起来还是有点快的

网友:
后推机设拉角有用吗?前拉机设拉角能让高速气流吹过单侧机翼从而产生更大的升力,用以抵消反扭,你这桨在机翼后面有啥用呢?

网友:
冲浪者就不要去研究了,能飞五边就赶紧把它扔了,飞点正经的飞机

网友:
一般不做侧拉角 就算有反扭也有很多方式调整 不必动电机座

网友:
买个正常冲浪者X8吧,哪一家都不差的,这种mini不晓得什么小作坊搞的,没必要浪费时间折腾

网友:
年前我也买了一架MINI800,装好首飞时反扭太厉害,直接炸机。目前修复后没上动力,想改成机翼的前拉双发动力,这样就不存在反扭不稳的现象了。原机的电机座设计不合理,电机不能稳定固定,而且只要落地不稳,哪怕是轻轻的炸机,泡沫电机座准会分离。改成双发动力,抛弃原机的动力结构,估计会好飞的。拭目以待。买这个主要是图个携带方便,本人已经飞过六七个冲浪者X8了,双发和三发的冲浪者也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