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P炮塔铣床电箱故障

楼主(2025-01-23):
BP炮塔铣床电箱故障

多年前着急临时用,家里没有三相电,发电用了一次.第二次再发电用时不启动了.

这么多年一直没空折腾.最近检查一下,不懂电工电路.

临时看一些电工电路的视频和书.

还好,是一个上任加装的安全装置的中间继电器坏了,手上没有,就临时取消了那个安全电路.

现在可以开机,只是机头变速部分,进了老鼠做了窝有异响还没空拆开检查.

机身左边 机头下降

回来时的照片

回来时的照片

为了跑线路,元件拆开看.

为了跑线路,元件拆开看.

回来时的电箱

回来时的电箱

楼主:
今天看了一下时间继电器型号,查了一下参数,;实测了一下供电端阻值相差很大.

网友A:
那不就是个普通的中间继电器吗。选继电器要看线圈电压和控制电压和电流。买个相同参数的换上试试,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就是个普通的中间继电器吗。选继电器要看线圈电压和控制电压和电流。买个相同参数的换上试试,又不贵。

是的.因为不懂电工电路,所以折腾了很久.

网友:
老鼠长大了没?

楼主:
中间继电器是好的.
原来不知道怎么把110V输入接到变压器0端了.

今天恢复到110V端.安全装置也可以用了.铣床能正常启动工作.

就是走刀器碳刷处有些冒烟,电机变速那里有异响.还没有拆开.不知道老鼠窝里的东西搞干净没有.

改天有空再折腾.

网友B:
自己能修好很有成就感,楼主也是全才,一般的家用电器故障也应该都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能修好很有成就感,楼主也是全才,一般的家用电器故障也应该都能修好

打工以前学过修家电,打工时修了八年显示器.后面学了主板维修,笔记本维修.
开了七年电脑维修店,这个名字还是开店时注册的.....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电脑维修店早关门了.想改名字改不了.没办法.

网友B:
怎么不做了?电脑维修很赚钱,现在网络监控活也多

楼主(2025-02-22):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做了?电脑维修很赚钱,现在网络监控活也多

从2012年智能手机开始流行,电脑维修业务越来越少了.
本身是内地小县城,业务量本来就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