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主板故障

楼主(2025-01-27):
关于伟力k110 k120系列主板的维修经验

楼主:
这个主板1s进来先通过一颗芯片和电感升压为5v貌似很多1s小机都这么设计 这里容易因为电感磕坏断线导致断路 芯片升压非常的烫 估计有个50度 是正常现象

楼主:
5V进来后会经过一个线性稳压变压为3v3给所有重要芯片供电 主控会检测这个电压 当电压低于设定电压后20s会闪灯并强制降落 (奇怪的是如果这颗线性稳压坏了导致芯片超压工作它也会触发这个功能 但不会烧坏任何重要元件)

楼主:
当主板无任何灯亮可能为稳压坏 晶振坏 主板红灯常亮时证明已对频 如果此时蓝灯无法亮起证明无法检测到陀螺仪 陀螺仪可能已挂

楼主:
当主板接通电源后灯不亮 但是经过20秒后重新亮起 红灯慢闪 无法对频 可能是无线接收部分损坏

网友A:
我的主板好像都比较耐用,但是有些比较简单的故障,处理一下就好了,只坏过一个cc2500,更换的时候被我搞坏了一个主板,其他的都没问题,为什么你的主板这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主板好像都比较耐用,但是有些比较简单的故障,处理一下就好了,只坏过一个cc2500,更换的时候被我搞坏 ...

因为用的都是翻新的几毛钱的芯片 相应的故障率就很高

网友B:
我的伟力k110主板有个故障 :低油门尾电机能转,稍大点油门尾电机就不转了,不知如何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伟力k110主板有个故障 :低油门尾电机能转,稍大点油门尾电机就不转了,不知如何维修?

这个可能是陀螺仪的问题吧 电机转的时候有航向修正吗 没有那就百分百是陀螺仪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5V进来后会经过一个线性稳压变压为3v3给所有重要芯片供电 主控会检测这个电压 当电压低于设定电压后20s会闪 ...

主控不是检测3.3V电压,是检测电池电压(这个电压经电阻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控不是检测3.3V电压,是检测电池电压(这个电压经电阻分压)

你说的对 主控有一个引脚是检测你说的这个电池电压 但是它也会检测自身工作电压 这俩电压任何一个有问题都会导致主控启动保护性降落 一般维修都往电池故障那方面想 而忽略了ldo引起的电压故障